新人求助,关于三菱PLC的布线问题。听说标题长才有大神看

楼主(2013-05-11):
各位大神前辈,小弟初次接触三菱PLC --FX1N-60。 现在要布线了,好多地方拿不准,生怕一不小心把PLC烧了。(以前都是用的一两百块钱的单片机,烧了就烧了。现在这高级玩意儿不敢随便乱搞)。我想问的问题是: 1. PLC上半部分的 各个端子怎么接线 ,特别是COM端 2.PLC的下半部分各个端子怎么接线 分别为 24V+ COM COM0~100 .求大神不吝赐教。谢谢啦!

网友A:
兄弟,去论坛下载页面下载FX系列的硬件手册,书上说得很清楚了

网友B:
都不喜欢看说明书呢

网友C:
输入端的COM线可接+24V,也可以接0V.判断的标准就是你的三线感应器是NPN还是PNP,如果是NPN型的输入,COM接+24V;PNP型,COM接0V.如果你的输入全是两线磁感应的,那无论接24V 或是0V都可以.如COM接24V,感应器线棕色接到PLC X端子;反之类推.
lybsjd

网友D:
多烧两个就行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