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11):
2台冲压机都用富士V810C都是同一种毛病,不定时触摸屏会显示:通讯故障,早上开机时故障频繁发生,下午会少一些。
触摸屏电源:380V的R,S相经隔离变压器出AC100V,通讯线用的也是原厂配套的。使用了几年了,近几个月频繁出现这种故障。
有几点疑问:1)每部机床上有台变频器,不知道会对触摸屏进线电源产生什么干扰,引起触摸屏电压波动超过10%。
            2)因为触摸屏故障同时主油泵也停机,必须要再按油泵启动按钮,触摸屏才恢复,难道说现场设备故障会引起触摸屏通讯故障?由于PLC程序加密我手上没有程序,只是我觉得场设备故障会引起触摸屏通讯故障可能性不大。

楼主:
第二点我更正一下:触摸屏故障同时主油泵也停机,必须要先触摸屏复位,再按油泵启动按钮,一切正常,在触摸屏故障时按油泵启动按钮,油泵也能正常启动,我怀疑油泵运行过程中,电压波动过大,干扰触摸屏?

网友A:
触摸屏通讯错误,有可能是PLC的通讯模块有问题,我试过2套机器上,出现过这个问题,都是PLC的通讯口有问题,换了PLC的通讯模块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