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定位模块QD75D1的X8信号检测出错,什么原因

楼主(2013-05-11):
各位大大,碰到个QD75D1定位模块的问题,帮忙解决下
定位模块QD75D1配J4伺服,启动时系统报警,检查后是定位模块的X8出错检测信号引起的,请问是什么原因引起的X8信号报错

网友A:
你可以把第一轴的报警代码读出来看看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