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解答时间程序

楼主(2013-05-11):
请高手解答时间程序,这程序是从机器上下载来的,时间T44与T45,怎么不是用K来写,是用D存贮器来写,D204是不是等于204秒?

网友A:
就是说这个检测时间写成变量,D204不是204秒,理解有错

网友B:
参见手册44页

网友B:
兄弟我中午12点的时候刚刚用过这种方法,哈哈哈,弄到一点半才吃饭啊

网友C:
D204是寄存器,把时间K存到了D204里面了

楼主:
那D204的时间是多少

网友B:
D204的时间由上一级的程序来决定,查找一下D204.或者在线监控,就能看出是多少秒

网友D:
D204的时间由上一级的程序来决定,D204.可能有触摸屏或文本显示器或拨盘等等输入。可在线监控,就能看出是多少秒

网友E:
直接在软件上写D240的值 就是你所要的时间

网友F:
T44和T45的时间是D402里的数值,如果假设D402的值是500,那么就相当于T44 K500。

网友G:
这是为了方便更改生产工艺,节约时间,也方便调试

网友H:
D204的时间由上一级的程序来决定直接在软件上写D240的值 就是你所要的时间

网友I:
D204的时间由上一级的程序来决定直接在软件上写D240的值

网友J:
晕 这个需要多看看书 高手就不要提了 算是低级问题了 不回答你问题是尊重你是做技术的

网友K:
D240的值由触摸屏或程序中提供

网友L:
看来你还没有用心去学习这门课,D是地址,D里面就是数值。

网友M:
这里可能是用触摸屏写入的或者是D204是变量达到D204的数值,T44,T45动作

网友N:
D是放在人机上可以设置参数。

网友O:
晕,请先了解好PLC里的X,Y,M,T,C,D,S是什么用途的,你才有进步啊!

网友P:
老师解释的很好

网友Q:
用寄存器间接来设定定时器的时间,d204里的数据才是定时器实际时间

网友R(2013-06-29):
D204存放的就是定时器设定时间数据。正整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