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待接答谢谢

楼主(2013-05-11):
问题是这样的,我一块正方形的玻璃。(很脆的玻璃)在一个固定边(此固定边上有两个标记) 通过视觉软件找到两个标记,取这两个标记的中间值。然后在将此数值传入PLC 然后在此中心点进行研磨。研磨之后的工序是检查研磨的品质是否OK,也是通过视觉软件来测试。开研磨的面是否有锯齿,是否平滑,是否研磨半径在要求之类。
这套系统 中视觉软件怎么和plc相连?视觉系统发给PLC什么信号让PLC知道我的研磨点在什么地方?

网友A:
可以用计算机语言来进行辅助开发,比如 VB.NET, 或VB6.0来开发操作界面,用来设置视觉内部参数和读取视觉检测产品的数据,然后将数据写入PLC地址里,最后用PLC来做运动控制。

网友B:
这个工程一般是用CCD采集第一第二光标的坐标传送到PLC里面,然后由PLC计算及定位就行了,要检测玻璃表面的光滑度的具体情况那需要你好供应商讨论了;至于CCD怎么和PLC通信那就得看什么品牌CCD了,我们这里用的是RS232串口通信,当然也有些CCD自己本身就是一个标准产品自带这种功能,你可以想供应商提出你的要求然后叫他给你做方案。
我觉得你说的CCD还是比较好的。我会学习下,研究下。呵呵谢谢你

网友C:
期待大神到来

网友D:
若是自己做的就用一个开放式的视觉软件OpenCV这个软件,里面集成许多有关视觉的应用,只要是电脑编程高手,就能实现低价位高性能的视觉系统,而且是完全免费的,很多专业的视觉系统也是基于这套软件来开发的,我在一个群里许多开发的牛人。

QQ:84818626

网友E:
CCD视觉和PLC进行以太网,485等都可以的,关键是看你什么视觉,什么PLC。不同的品牌会有点差异的
西门子PLC、ABB变频器、康沃变频器特价销售;非标自动化改造,工业机器人改造
yigongcn.taobao.com

网友F:
这个CCD+伺服定位的系统用PLC不常用的 因为不方便。市面上这种控制方式一般都使用工业PC+轴卡的,都是用计算机语言开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