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器过载报警

楼主(2013-05-11):
我们这里有一台数控设备,在开机后就报一个抽油泵的接触器过载报警。但是设备并没有运转。
检查接触器下口,电动机电压正常,怀疑是接触器下热继电器的原因。把热继电器拆下来发现分别测量进出接线端电阻,有两项为120Ω左右,另一项为0.不知道是否是热继电器的原因。
我的电气修理经验很不足,不知哪位可以告诉我一下诊断思路,跪求

网友A:
热继电器坏了

网友B:
应该是热继坏了吧

网友C:
热继坏了,正常热继是导通的。

网友D:
更换热继电器,

网友E:
正常情况下都是0欧 你先换一个热继电器或者去掉热继电器看看, 确诊是不是热继电器的问题。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

网友F:
热继电器坏,可短接或断开控制线试试。

网友G:
绝对的热继电器坏了,,,不用想。

网友H:
这么简单的问题还跪求,没水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这么简单的问题还跪求,没水准
并非每个人都是天才,从不会到会,需要有一个过程的。

网友J:
直接试试就知道了,等待答案

网友K:
你的热继电器三相不平衡,应该坏了!以后遇到什么东西不确定是否为好的时候可以用代替法!

网友L:
引用 网友K:
你的热继电器三相不平衡,应该坏了!以后遇到什么东西不确定是否为好的时候可以用代替法!

替代法只能说明心里没底呀!

网友M:
热继坏了,可能是热继内部发热片与接线端接头接触不良引起电阻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