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器一定要用接触器吗

楼主(2013-05-11):
现有设备用到15轴驱动器,需要每个驱动器配一个接触器吗?每个配一个的话要15个,这样配电盘空间要比较多,不知道用一个大的接触器可以吗?求助高手!!

网友A:
可以配个总接触器,再每个配个单P空开,因为伺服马达有些异常是需要断电才能清除掉的
下载积分:+3(lcl0904) 热心助人!

楼主:
是个解决方案,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案?

网友B:
不想花錢,保險絲也可以但要連斷型的.
下载积分:+1(lcl0904) 热心助人!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

网友C:
个人认为,就驱动而言,无需接触器,正常使用时,考虑安全使用和调试等,每轴就需要有单独断开的功能。
下载积分:+1(lcl0904) 热心助人!

网友D:
驱动器无需接触器
下载积分:+1(lcl0904) 热心助人!

网友E:
不需要啊
下载积分:+1(lcl0904)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