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机械设计与PLC选型

楼主(2013-05-11):
机械设计与PLC如何准确的选型;都要考量哪些因素

网友A:
我不问,也不答,我什么也没看见。
下载积分:+5(乌龟船长) 大哥牛逼

网友B:
你这个与打孔有关系,你如果用气缸的不稳定,用液压的还可以,不过很多人用伺服的了
不知道我猜的对不对,我用solidworks绘图。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C:
什么意思?

网友D:
用什么软件画的图?

网友E:
LZ发这个意义何在?是在炫耀自己的机械设计吗?还是嘲笑这里的自动控制的朋友不会机械设计?

网友B:
引用 网友E:
LZ发这个意义何在?是在炫耀自己的机械设计吗?还是嘲笑这里的自动控制的朋友不会机械设计?
我也觉得是,不知道他真正的编程咋样,比如大型系统的PLC编程等,上位机等。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楼主:
不是炫耀绘图,就是想知道PLC的选型而已;输入点在60点左右,输出点40点上下;液压控制

网友F:
那好办啊 买个80点的三菱PLC FX1N I/O点不够再加扩展就好

网友G:
我是一条龙服务的,从机械、电气的设计,电气安装,调试都干过!

QQ:84818626

网友H:
如果你从机械设计到调试都会,我看好你 的 未来。
但我说的 机械设计不单单是绘图,包括机构和工艺设计。
其实值钱的不是图纸,而是工艺。
有工艺,找个编程的人,满街都是

网友I:
十三楼的说得对。从机械到到电气能一步到位的人前程无量

网友J:
我正在努力中~~

网友K:
十三楼的说得对。从机械到到电气能一步到位的人前程无量,我也正在努力中......。

网友L:
十二楼是扯淡的,没见过这样的人,要不两者都是水货

网友M:
选择什么样的plc是要看你具体的要求。
如果仅是电机(正、反)、液压缸(进、退)且不要求位置的,只要满足I/O就可以了。
如果是需要位置、速度等控制的就需要相应的特殊扩展模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