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温度高,电缆温度高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3-05-12):
大家好!最近遇到了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希望能够得到帮助,公司有六台电机,3台200KW,3台160KW,额定电流分别是360安和319安,运行电流分别是320安和290安左右,但是电机温度和电缆温度非常高,分别是80度左右,电缆是185的,这种现象正常吗?如果不正常该怎么办?谢谢!

网友A:
电缆温度185°C?没有搞错吗?是带绝缘还是裸线?如果是两端温度高。是接触不良。如何是整条线路温度高,则是线损过大,要增加导线规格!

网友B:
应该不正常

网友C:
是185平方还是185摄氏度?说说清楚啊!

网友D:
电缆是否太长,电压降大,查一下电压。如果电压过低,有这种现象的。

网友E:
首先电流没超电缆温度过高,说明你电缆直径不够,要不就是电缆太长,到电机侧的压降太大。
在电气这个行业,没一点基础常识就搞这个的太多了。平常多看看基础书籍。

网友F:
问题在电线上,可能是线损太大引起电压下降。
你可以增电线。

网友G:
发热就换电线咯,换大一点的!!估计电线老化了吧``

网友H:
320+290=610
185的电缆肯定发热,温度高啊

网友I:
温度正常,可以做就地无功补偿试试,另外电压也可能偏高,或负载与电机不匹配,加上环境温度过高

网友J:
320A和290A用185电缆,电缆一定发热,更换电缆。

网友K:
3台200KW,3台160KW应该是3*200+3*160=1080?????
是我理解错了还是?

网友L:
引用楼主qzly12312于2013-05-12 00:41发表的 电机温度高,电缆温度高是怎么回事 :
大家好!最近遇到了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希望能够得到帮助,公司有六台电机,3台200KW,3台160KW,额定电流分别是360安和319安,运行电流分别是320安和290安左右,但是电机温度和电缆温度非常高,分别是80度左右,电缆是185的,这种现象正常吗?如果不正常该怎么办?谢谢!

3相380V  150KW  全載電流300A  線徑約250mm
3相380V  185KW  全載電流355A  線徑約325mm

1.最好換線
2.同樣線徑再併聯一條 (最好等長,線阻才會差不多)

楼主:
谢谢各位,是电缆截面185,另外各台电机的电缆是分开的,没有直接联系,该厂是新建的厂,运行还不到一年,因此不存在电缆老化,希望各位能够在分析一下原因,另外电机的温度正常吗?我没有遇到过这么高的温度。冬天时根本没有发现过这种情况,是不是与环境温度有关呀,不知道在电缆沟下部的地板上每天保持湿润这种情况会好转吗?是否可行。

网友M:
情况如你所说的话,测一下相电流是否正常平衡,考虑是否线路远压降较大,就地增加无功补偿,多测,多看。

楼主:
三相电流平衡,电缆最长的一台机有40米左右,
天宫-号

网友N:
看看 有没有哪里 对地漏电 对地漏电,穿钢管那段会发热。
维修电工

网友O:
引用 网友J:
320A和290A用185电缆,电缆一定发热,更换电缆。

网友P:
    电缆选型有点偏小,再加上环境温度累计,我也没见过这样高的温度。是我的话晚上睡不好觉啊!!!这样玩不行啊,新厂的话以后肯定还要加设备的,加线吧,不给加果断闪人。

网友Q:
电机的话要看绝缘等级 而导线最高不可以超过70度 即使是裸导线也不可超过70度

网友R:
引用 网友H:
320+290=610
185的电缆肯定发热,温度高啊

定你了,看了这么多,就你的正确

网友S: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是电缆截面185,另外各台电机的电缆是分开的,没有直接联系,该厂是新建的厂,运行还不到一年,因此不存在电缆老化,希望各位能够在分析一下原因,另外电机的温度正常吗?我没有遇到过这么高的温度。冬天时根本没有发现过这种情况,是不是与环境温度有关呀,不知道在电缆沟下部的地板上每天保持湿润这种情况会好转吗?是否可行。

你没有说清楚,你的电缆是铜芯、还是铝芯、因为两者的横截面导电是不一样的。

QQ980347789

楼主:
当然是铜芯了

楼主:
现在是所有电线均发热的厉害

网友T:
电缆线小了,这样下去,一年左右,估计这条线会报废

网友U:
电缆过细了,二是电缆的电阻过大,电机温度过高也许是散热不好

网友V:
185的铜线载流量(450-550A)
小猫

网友W:
百上2,185我一般上400A,610A不够

网友X:
线径不够,电缆发热的主要原因是电流过大,即载流量超过额定载流量;跟气温应该有关系;如果电流没有超过电机的额定电流的话,那么就要考虑在电机上加装强冷风扇了;电缆肯定要换更粗的!!

网友Y:
电机是否有散热风机?咋没人想到风机呢

网友Z:
利用热传导收集热能转化可用能源

网友AA:
你6台电机都上到1000KW上了,你才用185平方线?我们才4-500A电流用240线都热

网友AB:
线径肯定是小了,这么高温度长时间运行你的电缆很快就报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