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做过造纸压光和收卷的控制吗?

楼主(2013-05-12):
收卷变频用什么牌子好,不是要用变频器+PLC一起控制

网友A:
有专用的收放卷的变频,但是加个比较贵,若是对于卷径计算比较有把握的,可以使用普通的变频器+PLC+电位器就能达到稳定的收放卷。

QQ:84818626

网友B:
张力控制要求多大?

网友C:
张力控制要求多大

网友D:
伟创变频器就有收卷用的变频器,前几天看到一台效果好像还不错!!

网友E:
如果放收捲的精度不高!變頻器就可以達成 西林匯川都有放收捲的 或是用三菱也有

网友F(2013-07-23):
引用楼主ydc820于2013-05-12 09:02发表的 有做过造纸压光和收卷的控制吗? :
收卷变频用什么牌子好,不是要用变频器+PLC一起控制
我用过伟创AC62-L系列的,用在定型机机尾收卷,收卷可以达到5000多米,对大小卷下停机、升降速等扰动响应快速无超调,挺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