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7-300输入的一个菜鸟问题

楼主(2013-05-12):
请问各位大虾,我的按钮开关量输入时指示灯会亮起,但是程序监视时却没有信号输入,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感谢大家,已经找到原因了,是PLC自带的24V电源不稳定,低于24V所以才不工作的

网友A:
试一下CPU复位,也许是内存卡存储满了

网友A:
就是CPU开启的下面那个,然后重新下载程序

网友B:
组态里 有这个点么?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楼主:
复位试过了,组态是这个吗

网友B:
那是不是 有别的地方使用?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楼主:
别的地方?什么意思?我只写了这一行程序

网友C:
弱弱地问一声,你把这段程序编译下载到cpu了吗?cpu的运行开关在运行位置了吗?
4楼组态有问题了,把输入模块放到第3槽或者以后的任意一个槽位中。

网友D:
7楼,那个是自带的IO吧

网友E:
组态都没有完成,会有输出吗,想想

网友F:
确定亮的点就是这个I125.4?
按照这个组态该点应该在DI+0这一排上

楼主:
我有下载的,然后才可以监控啊
是的,是在+0那一排

网友F:
其他点是否正常?

楼主:
其他点也试过

网友F:
1#端子的+24V不可不接

楼主:
恩 接了
请问是需要加DB模块吗?应该怎么设置呢?

网友F:
不需要DB块,跟普通IO点一样使用。
这些外部问题都排除了还不好,那我也没招了

楼主:
哦,那我自己再试试,谢谢啊

楼主:
感谢大家,已经找到原因了,是PLC自带的24V电源不稳定,低于24V所以才不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