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
关于高速计数器HSCS指令

楼主(2013-05-12):
HSCS同时处理超过6个就不行了,用普通数据比较受扫描周期限制,该怎么办!望高手指点谢谢!高速区间比较指令同时处理有限制吗!

网友A:
加高数计数器模块

楼主:
迷茫中,动作周期每分100转左右,编码器是360个脉冲,每转同时控制10角度,不是步进,是同步

网友B:
能不能考虑叠加使用?用得到那么多路高速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