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FX2N-128MR-001的测试程控器和触点好坏的程序

楼主(2013-05-12):
求FX2N-128MR-001的测试程控器和触点好坏的程序就是那种能够间歇通断的程序谢谢

网友A:
建议自己先动手做一下试试 遇到麻烦在放上来 会有很多人帮你解决的
来而不往非礼也

网友B:
就一句话的程序,还要发帖求人呀?

网友C:
输出点可以用程序来一个个驱动,看输出点的指示灯是否会正常点亮。输入点测试用一根导线,线一端接输入端的com端,另一端点输入端X,这样一个点一个点的试,看输入点的指示灯是否动作。(前替是这个PLC是NPN输入类型的,就是把输入端的com和输入端的X直接相联就能给PLC输入信号),不知道是否和你的PLC输入类型是否一样。

网友C:
输出点测试:PLC上电后,输出点(个数视PLC而定)应一个个点亮,至全亮后输出点一个个熄灭,然后如此循环。

网友D:
看一下BMOV指令的应用,加一个M8013,很简单的自己写吧。

楼主:
谢谢我自己试试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