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12):
我想用两个维纶通触摸屏一个10寸屏和一个7寸来控制一个PLC,10寸为1号7寸为2号屏。我想在两个触摸屏画面上面分别写个按键来控制触摸屏和PLC通讯。比如一号屏幕上面写个一号屏幕的按键,2号屏幕写个2号屏幕的按键,当我需要1号和PLC连接时就我就按1号触摸屏上的1号键,这是2号屏幕上面的所有按键都没有用了,除了2号触摸屏上面的2号键有用,当然我再按一下2号屏幕的2号键,这时1号屏幕的按键也不能按了,只有1号屏幕的1号按键可以用,我的目的就是只能有一个触摸屏可以和PLC通讯,为了防止两个触摸屏同时和PLC通讯,产生误操作,请问怎么搞呀?

网友A:
在PLC里写互锁程序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PLC里写互锁程序就可以了。

两个屏幕的显示内容一样,一个在配电箱,一个在操作线上,请问互锁程序怎么写呀?

网友B:
在PLC里做跳转就行了。。。。

网友C:
绑定一下

楼主:
楼上的高手们具体怎么搞呀?PLC是三菱的

网友D:
这还没搞过,研究研究````````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两个屏幕的显示内容一样,一个在配电箱,一个在操作线上,请问互锁程序怎么写呀?

1.按2號時 1號顯示維修勿動
  按1號時 2號顯示操作中

2.在PLC需要互鎖的程式前加  1號機,2號機互鎖程式
  • 下载积分:+1(龙达工控萌新) 方案挺好的 我们之前也是 ..

网友F(2014-01-06):
    没试过,应该不难吧。

网友G:
    两个屏上的1# 2#按键对应plc的两个内部继电器,比如M1 M2,当按下1#按钮时,M1置位,M2复位,当按下2#按钮时,M1 复位,M2置位,M1 M2就分别是两个屏按钮起作用的条件,在屏的按钮属性,有个安全标签,里面有个 生效/失效的属性,把控制的位地址,分别设置为M1 M2就行。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两个屏上的1# 2#按键对应plc的两个内部继电器,比如M1 M2,当按下1#按钮时,M1置位,M2复位,当按下2#按钮时,M1 复位,M2置位,M1 M2就分别是两个屏按钮起作用的条件,在屏的按钮属性,有个安全标签,里面有个 生效/失效的属性,把控制的位地址,分别设置为M1 M2就行。

    此种方法可行。在PLC追加互锁程序。
    置位1#屏复位2#屏。
    置位2#屏复位1#屏。

网友I:
    都是高手,异想天开,连最基本的硬件配置都没搞清楚。PLC增加串口模块才是正途
    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全实操自动化培训

网友J:
维纶通触摸屏支持RS485,PLC增加RS485通信模块,PLC里用屏蔽指令也可以达到互锁的目的。

网友K:
呵呵,这个系统就是个一机多屏,了解下一机多屏就可以了,(可以PLC两个口带,也可以触摸屏485带)至于你说的互锁,触摸屏位控制功能,通过一个位元件控制按钮等元件的可见性和控制使能性,这个你可以做在PLC内,也可以触摸屏直接写宏指令,都可以。

网友L:
可以做个按键互锁相应屏的通讯口是否开通或关端,威伦的是有这个功能的

网友M:
没有做过,学习学习

网友N:
都是高手

网友O(2022-06-16):
用一个一进两出的串口分配器,出口端接两个屏,进口端接PLC,即插即用,很方便,分别组态
絮乱风清

网友P:
两个触摸屏和一个PLC通讯怎么实现呢?

网友Q:
都是高手
czz674613079@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