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PLC到某年某月的某天某时停止运转怎么做啊!!!请高手帮帮忙!!!

楼主(2013-05-12):
老板要求设备上设定自动停止的日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请高手帮帮忙啊!

楼主:
拜托各位大侠,高手了!

网友A:
要设多长时间几年?几个月?老板很邪恶啊

楼主:
没办法啊客户欠款不给老板郁闷了!

网友B:
plc程序内加个计时器,一年365天 每天24小时 每小时60分 每分钟60秒,要多久换算一下就出来了

网友C:
首先,不是到万不得以不要做这个事情,这样做是直接失去这个客户的。
从技术层面来讲,要把时间计算做在人机界面某页的 宏里面。这样不容易被破。
请问怎么做到触摸屏的界面里啊?可以给我一个程序吗?谢谢

网友D:
PLC里有以小时为单位的计时指令HOUR
我是人间惆怅客,知君何事泪纵横。断肠声里忆平生。

网友E:
什么PLC呀,我这有个三菱的例子,也是论坛下的,借花献佛给你参考一下
下载积分:+3(45155034) 热心助人!

网友F:
其实,加这种程序也是出于无耐!有些老板收设备后老是拖欠设备款!也可以使用保持型计数器来做啊,每启动一次计一次数。算好使用次数,次数到直接停机也一样!或者直接停掉某些重要功能。反正就是让设备没办法正常动就可以了。

网友G:
用计数器控制
可以说的详细点吗?谢谢

网友H:
大部分的PLC都有时钟读写指令,读出时间和你想设置停止时间做个比较就可以了。

网友I:
不要用这种歪点子,没有技术含量的东西意义不大。
加一个实时时钟系统即可。
请问怎么加?可以教教我吗?谢谢

网友J:
这么简单的程序都写不出来还做什么工程师!你不觉得丢人吗?

网友K:
这东西是个双刃剑,一般我会通过计数,到达次数后,显示设备需要保养了,通讯异常之类的,尾款付了,直接按三个键延时复位一下就可以了。省得人过去!!!哎不是啥光彩的事,可作为公司拖欠货款是不应该!!

网友L:
这样的老板估计很快就会倒闭
喜欢工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