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三菱伺服位置走得过程中变化?

楼主(2013-05-12):
现在一台三菱F1N PLC控制一台MR-J2S伺服,用的是DDRVI相对定位指令,每次走相同的距离,当运行一段时间(一天)之后,突然之间速度就达不到1830r/min,只有1700多,然后位置明显不对。找不到原因啊?有时啥都不动,又自己恢复啊???哪位大神遇到过啊?

网友A:
是不是有干扰呢?我也做过类似的东西,运行时间不长,没发现有这个问题
我是人间惆怅客,知君何事泪纵横。断肠声里忆平生。

楼主:
可是,为什么是突然之间变化呢?周围环境没改变啊?就是所处的环境温度有点高,接近50度,有没有可能是PLC的原因呢?

网友B:
条件允许的话,代换试下。

楼主:
谢谢!各位好心人!

网友C:
你可能遇到山寨PLC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