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关于ET200S的问题

楼主(2013-05-12):
ET200S(6ES7 151-7AA20-0AB0)CPU上的卡内是用户程序吗?用普通读卡器能打开吗?

网友A:
程序存储卡,不能用普通的读卡器读,用普通的读卡器打开的时候会提示你是否要格式化,如果你格式化,那恭喜你,你的卡容量变大了。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楼主:
多谢指点,如果用普通读卡器插到电脑上后用step7软件能打开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指点,如果用普通读卡器插到电脑上后用step7软件能打开吗?
需要专用的读卡器或者西门子PG。

楼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