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水塔水压平衡问题请教

楼主(2013-05-12):
公司的冷却水塔只有一个供水循环泵,回水没有蓄水池也没有水泵,想在因为供水管道太远,导致机台水管承受较大压力,经常爆水管,想在想在水塔回水管处加一个循环水泵来平衡回水的速度,缓解机台水管承受的压力,各位有什么更好的方案吗?谢谢指教。

网友A:
控制循环泵进水量可不可以

楼主:
不行 想在是因为水路太远,回流靠的是供水压力,所以管道要承受较大水压。

网友B:
目前在回水管道增加一台管道泵是一个简便易行的方法。

楼主:
谢谢版主宝贵意见

网友C:
以前的一个水塔循环水冷却项目。一台15KW供水。一台7.5KW在回水管上抽水。

网友D:
鍦ㄦ按娉典笂瑁呬竴涓洖娴佺璺紝鍒╃敤鐢垫帴鐐瑰帇鍔涜〃鎺у埗鐢电娉勫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