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软件setup154c打开问题

楼主(2013-05-13):
三菱伺服软件setup154c打开后只跳下面的画面后就没反应了

网友A:
重启,关闭安全软件后再打开伺服软件就行了,如果是XP系统的话。

楼主:
版主大大,按照你说的重启,关闭360后还是一样的情况,只跳第一个画面,后面就没了。好纠结的问题啊。我的系统是XP的。

网友B:
软件问题,删除后,注册表清除下,重新安装
西门子PLC、ABB变频器、康沃变频器特价销售;非标自动化改造,工业机器人改造
yigongcn.taobao.com

网友C:
安装的 全部清理干净 重新装个
来而不往非礼也

网友D:
可能软件有问题

网友A:
360,杀毒不怎么样,限制编程软件的进程倒是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