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 触摸屏程序下载问题

楼主(2013-05-13):
各位大侠:
我传输GP2500程序总是出现“GP数据中没有上载信息”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A:
代表这个程序你是无法上传的

楼主:
但我下载也是一样,是不是说明程序也无法下载

网友A:
你有电脑里有原程序吗? 出现这个问题是因为在下载程序时没有在传送设定中把“上传资讯”打勾

楼主:
“上传资讯”在那里打开的

楼主:
是不是这个

网友A:
问题是原厂在灌程序的时候没有把上传信息打勾,所以即使你在上传程序的时候打勾了也没有用

楼主:
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你有QQ吗

网友B:
可以先用软件把程序备份下来,需要时用相同屏恢复就行。只是不能编辑。

网友C(2013-06-13):
建議開新檔案,傳送空白畫面看看正不正常,有時候PROFACE觸摸屏就是怪怪的.

网友D(2013-07-24):
引用 网友B:
可以先用软件把程序备份下来,需要时用相同屏恢复就行。只是不能编辑。

请教如何备份?

网友E:
如果只是要备份或复制程序到其他屏的话可以用GPmnt,官网有下的。

网友F(2013-09-14):
我今天也碰到这个问题,请问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G:
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