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13):
造纸厂有一台双盘磨设备,由两个伺服控制磨盘的距离,主电机是6极250KW的电机,额定电流450多A。

控制方式是用AB的700S变频器控制启动到50HZ,实际检测是49HZ。输入电缆上有功率检测,信号输入PLC,PLC通过控制磨盘的间隙来控制负载量,从而控制电机的功率。设置的使用功率是200KW。变频器显示输出是350多A,变频器有输入电抗器,输出是每相2根90平方电缆,怎么看都足够过流了。

但是此电机发热量很高,使用1年多,打开电机接线盒检修发现接线线耳变色,上面的电工胶布黑化了,怀疑是电机问题,在过年前换了一台新的变频电机,但依然发热量大。用测温枪测出机身温度70度,接线盒壁84度。上星期打开接线盒发现线耳又开始有点变色了。(电缆沟里摸电缆是没什么温度的,变频器侧摸也没什么温度)另外昨天竟然变频器报警跳闸了,错误代码是27,----电流瞬间过流,超出额定电流214%。
PS.电缆长度约30几米

请问各位同行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有什么办法解决?
-------------------------------------------------------------------------------
今天打开接线盖测电压,发现线耳是185平方的,看来我对线材的目测不是很过关啊。
测量很奇怪,变频器输出端是391V,在电机接线柱测是408V,没压降反而高了。难道靠近电机的那点热量对数字万用表影响这么大吗?
现在已经加多一把牛角扇在吹了,还是温度高,轴承位那里有90度了。就拍长期下去损坏电机。

网友A:
无外乎,欠压,过流,过载
线长30来米没什么压降;电流350A少于额定的450A;控制在200KW以下,不过载啊!

网友B:
如果是两条95平方的电缆过流量是够了,有可能是,电机接线端子,接触不实,你可以把两接线端子打磨一下,中间不要加垫片,或锣母
春节前,换新电机时这些全做过了,依然和以前的情况一样啊!

网友C:
二三楼均正解!

网友D:
中顺 or 维达
都不是,双水小厂

网友E:
电缆线有问题

楼主:
电缆线有问题?会有哪些方面要检查呢。
我这个月刚来做的,但听他们说春节前换新电机时对电缆用摇表对地测试过,绝缘良好。

网友F:
引用楼主gaogaiga于2013-05-13 11:15发表的 电机为何温度过高? :
造纸厂有一台双盘磨设备,由两个伺服控制磨盘的距离,主电机是6极250KW的电机,额定电流450多A。

控制方式是用AB的700S变频器控制启动到50HZ,实际检测是49HZ。输入电缆上有功率检测,信号输入PLC,PLC通过控制磨盘的间隙来控制负载量,从而控制电机的功率。设置的使用功率是200KW。变频器显示输出是350多A,变频器有输入电抗器,输出是每相2根90平方电缆,怎么看都足够过流了。

但是此电机发热量很高,使用1年多,打开电机接线盒检修发现接线线耳变色,上面的电工胶布黑化了,怀疑是电机问题,在过年前换了一台新的变频电机,但依然发热量大。用测温枪测出机身温度70度,接线盒壁84度。上星期打开接线盒发现线耳又开始有点变色了。(电缆沟里摸电缆是没什么温度的,变频器侧摸也没什么温度)另外昨天竟然变频器报警跳闸了,错误代码是27,----电流瞬间过流,超出额定电流214%。

正确设置变频器运行参数并加快电动机散热。

网友G:
电机引出线过细  存在冲击电流

网友H:
接个冷却风扇!

网友I:
电缆太小了,应该使用3*120电缆2根,采用“品”字形链接。

网友J:
加装强冷风扇,进线电缆应该没有问题,如果进线电缆有问题的话,表现应该是电缆发热、电缆上压降过大;可以测量下,看看进线电缆上的压降是多大.
变频电机独立风扇,外加牛角扇了

楼主:
今天打开接线盖测电压,发现线耳是185平方的,看来我对线材的目测不是很过关啊。
测量很奇怪,变频器输出端是391V,在电机接线柱测是408V,没压降反而高了。难道靠近电机的那点热量对数字万用表影响这么大吗?
现在已经加多一把牛角扇在吹了,还是温度高,轴承位那里有90度了。就拍长期下去损坏电机。

网友K:
同意8楼《速度基准值A选择》,《速度基准值B选择》或《PI基准值选择》被设置为{保留}

网友K:
同意八楼,变频器运行参数在速度控制选项被重置发生冲突,【速度基准值A选择】,【速度基准值B选择】或【PI基准值选择】被设置为【保留】

网友L:
可以试试把转矩提升值设低点,49HZ时变频器输出不应大于380V,估计是电机过励磁所致,请参考

网友M:
用万用表直接在变频器输出端测量电压一般都是有误差的
你的问题个人认为还是检查下变频器的参数设置

网友N:
降低载波频率。

网友O:
你这个电机温度是机械产生的,轴承温度过高连带电机整体温度高,检查电机和机械的对轮是不是同心,设备震动是不是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N:
降低载波频率。
目前是2KHz了。做过动态自整定。
下次停机后试试调1.5KHz
另外长时间观察此设备,没有听见有什么异响、机械震动等。换电机时机械的人也来调试同心。感觉是电机内部发热向外扩散,发热量比风扇散热量大。

网友P:
摩擦生热

网友Q:
电机运行70多度再正常不过了,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R:
个人认为 一:电缆质量问题,导电率过低。二:变频器接收的电压调速或电流调速要与实际相符,否则电机会转但过流过热。

楼主:
引用 网友K:
同意八楼,变频器运行参数在速度控制选项被重置发生冲突,【速度基准值A选择】,【速度基准值B选择】或【PI基准值选择】被设置为【保留】

【速度基准值A选择】,【速度基准值B选择】都是1,【PI基准值选择】是默认的0.

另外载波频率不能修改,固定是2K。
电缆绝对足够,基本不发热。

网友S:
是选错电机吗??上次试过用220v的变频器控制380v的电机烧了,或者发给电机铭牌上来看看
低级错误不可能发生,而且是川之江公司选型的。220V的变频器有上250KW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