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请留步

楼主(2013-05-13):
各位大侠小弟在安装西门子step7 v5,5版本时,安装到一半电脑就提示这样一张图片。注我的电脑是window7旗舰版64位的

网友A:
重启系统后安装,需要具备管理员权限。
都重启好几次了,还是这样。关于那个管理员权限怎么弄

楼主:
都重启好几次了,还是这样。关于那个管理员权限怎么弄

网友B:
可以试下这样做,打开计算机中注册表编辑器,在注册表删除“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 ” 注册表值“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即可解决反复重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