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232模拟量输出模块24V指示灯不亮怎么回事?怎么解决?

楼主(2013-05-13):
软件诊断是:用户未供电,模块错误,不能正常使用模块,没电压输出,怎么回事?怎么解决?

网友A(2013-12-04):
路过,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不知道怎么办

网友B:
曾经解决过这类问题,在最后确定是模块坏了,换了个新的就好了。

网友C:
1.模块坏了。
2.主机通信口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