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13):
软启动器工作原理与主电路图水给讲讲啊

网友A:
软起动主电路

1、软起动过程:这个是简单的软起动主电路 ,先KM闭合,软起动完成后,KM1闭合,KM断开。
2、软起动说明:软起动一般用在笼型异步电动机、各种泵类或风机上,它使电动机的输入电压从0V或电压开始,按预先设置的方式逐步上升,直到全电压结束。控制软起动器内部晶闸管的导通角,从而控制其输出电压或电流,达到有效地控制电动机的起动。
3、软起动特点:无冲击电流、恒流起动、根据负载情况及电网继电保护特性选择,可自由地无级调整至最佳的起动电流。

在百度上有详细的解释http://baike.baidu.com/view/848216.htm
其实自己可以先百度一下,不明再问的。

网友B(2013-10-30):
也太简单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