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13):
请问一下各位高手,PLC里面,
我用的FX1N,用得C30计数器,每一分钟计120次,输出电磁阀可以,高于120次,计数器,就会乱,请问是什么问题,电磁阀我也换过了。也是同样问题

网友A:
電磁閥 1分鐘120次 開關嗎?

网友B:
电磁阀串接一个电容消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