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开关频率调低有何影响

楼主(2013-05-13):
请问各位高手,变频器开关频率高低对控制有什么影响,调的过低会不会影响正常输出

网友A:
你说的是输出频率吧?
太低的话(矢量闭环控制可以比较低)扭矩会损失的比较厉害的。

网友B:
开关频率低对逆变模块有利,开关损耗较小,模块温升有所下降,但噪音较明显!输出波形较差!

楼主:
谢谢,我想知道过低对正常使用有没有影响,会不会影响变频器的输出控制

网友C:
5hz以上没有问题我就这样用的,但是如果不是变频电机要考虑电机散热(普通电机不要低于17hz).
小猫

楼主:
我说的是开关频率,不是输出频率指令,谢谢那位高人指教

网友D:
在可设置范围内,对输出速度力矩都没有影响的。开关频率低,电机的噪音就越大,开关频率高,干扰就大高次谐波也就越明显。找个比较好的平衡点就好了。

楼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