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13):
32位win7下运行GX Developer8.86,使用USB接口(两头都是USB),电脑无法与PLC 连通,通讯异常。
电脑提示:无法与PLC通信,
还有一个错误代码:ES:01808502
请指教!

网友A:
你的是什么系列型号的PLC?你的通讯设置参数是怎样的?

网友B:
win7系统用GX Works2软件好一点吧

网友C:
1.確認定的驅動有正確安裝
2.PLC是否上電
3.更換USB數據線

楼主:
Q61型PLC,参数设定应该没问题,同样的PLC程序、同样的USB线、同样的GX Developer8.86版本,
我用另外一台XP电脑就能连上,输入读出程序都没问题。我搞不懂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Q61型PLC,参数设定应该没问题,同样的PLC程序、同样的USB线、同样的GX Developer8.86版本,
我用另外一台XP电脑就能连上,输入读出程序都没问题。我搞不懂了!

Q61是电源模块,并非PLC型号,具体型号看红色模块后面的那一块(Q61后面的),XP系统可以,WIN7不行,应该还是你的驱动上除了问题

网友D:
我用的也是WIN7 32的系统Q系列PLC通信没问题啊 建议检查PLC通信数据线 然后看看链接PLC通信的USB驱动是否安装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