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人在哪里???s7300,变频器,触摸屏于wincc组态通讯控制说做过

楼主(2013-05-13):
s7300,变频器,触摸屏于wincc组态通讯控制说做过,请致电一下思路。s7300于变频器走PROFIBUS-DP通讯还需要单独在变频器上装通讯卡吗?触摸屏于s7300用MPI通讯吗?WINCC于S7300用以太网通讯,这样设置可以吗?这回得求高人了

网友A:
什么牌子的变频器?除了西门子的变频器,其他牌子的肯定要profibus的通信模块。 西门子的触摸屏可以走profibus的通信的。wincc可以走以太通信的。

楼主:
变频器是西门子的,触摸屏是为轮的

网友B:
都可以实现,触摸屏以太网需要加模块。变频器需要加DP模块
西门子PLC、ABB变频器、康沃变频器特价销售;非标自动化改造,工业机器人改造
yigongcn.taobao.com

网友C:
西门子触摸屏 profibus的通信
电焊机配件www.rgmould.com二手印刷机www.cnessbw.com 防盗安全门 www.yongfadoor.com

网友D:
西门子S7 300+HMI+变频器就用PROFIBUS-DP通信简单,不需要加其它的模块,

网友E:
维纶触摸屏和S7300走485,我就是这么做的

楼主:
485?是不是dp啊你说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西门子S7 300+HMI+变频器就用PROFIBUS-DP通信简单,不需要加其它的模块,
您应该很熟悉这样的通讯吧,我刚换个公司,这里要求也是DP通讯,可是刚接触到300 和winCC,所以更不了解DP通讯,需要怎么实现呢?您能不能简单的描述一下,先谢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