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松下PLC,L指令的使用

楼主(2013-05-13):
谁知道L指令是怎么用的 我有两个松下型号都是FPXC40T 两个PLC用rs232通讯, 现在就是一台PLC要用到另一台PLC输入部分,可以用L指令么,怎么定义啊

网友A:
不是指令 那是通信继电器 LD是通信寄存器,一般用在松下PLC和松下PLC直接通信用的,用起来很简单很方便的。

楼主:
谢谢你 看来我还是没认真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