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13):
装在XP的虚拟机都可以,但直接装在WIN7里面就不行,这是为什么?
已经找了几个版本的SP9了。
试过先装SP6,再装SP9,也不行,是版本不对吗?

楼主:
补充一下,其它功能都正常,就是不能与PLC通讯,提示超时。
在同一个系统下,装个XP虚拟机,把micro win装在虚拟机里,就可以通讯了。。。

网友A:
SP9可以正常使用的,如果不是通信设置问题那就是软件安装问题了。你可以看一下波特率有没有自己跳,很多都有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9可以正常使用的,如果不是通信设置问题那就是软件安装问题了。你可以看一下波特率有没有自己跳,很多都有这个问题

直接安装就可以了吗?要不要先装SP6之类的?
波特率会跳的,而且,用的是USB的通讯线,通讯灯也会闪,真奇怪啊。

网友B:
注册表需要导入一个项。直接导入就可。
描述:WIN7安装SP9需要的注册表项
附件: 注册表项.rar (1 K) 下载次数:36

网友C:
据说,不支持家庭版的嘛,楼主还安装成功了?你是32位还是64位win7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直接安装就可以了吗?要不要先装SP6之类的?
波特率会跳的,而且,用的是USB的通讯线,通讯灯也会闪,真奇怪啊。

这个问题我也很是纠结,我们老大和我电脑一样,装的程序也一样,可是他的会跳我的不跳,还有就是我的Wincc flexible不能通信而我们老大的能,我们纠结了很久,最后得出结论这得看人品,没办法,要不你试下重装

楼主:
不行了,装了N个版本之后,现在无法安装了,老说有旧版本未卸。。。
注册表之类的全试过了,算了,暂时不想重装系统,在虚拟机用吧。
谢谢各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据说,不支持家庭版的嘛,楼主还安装成功了?你是32位还是64位win7呢?

32位的。
就是本坛那两个SP9,都能装,可以编程,就是不能通讯,其它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