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方法求助!

楼主(2013-05-13):
在触摸屏上设置A、B、C 、D、E五个按钮,每个按钮对应一个相应的动作。根据客户需求,动作流程可能是ABCDE,也可能是BAEDC,也可能是EABCD,动作流程随意组合,请教
各位如何编写此类程序!
一笑而过

网友A:
你就5个 按钮嘛 又不是500个
你就做5套流程在里面好了!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楼主:
我的意思是此类工艺的编程方法,如果真的有20或者30种流程,那也做那么多流程呀!
一笑而过

网友B:
看这个贴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381725.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这个贴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381725.html
能否参考一下您的程序?谢谢!
一笑而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