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怎么样用毛记本电脑和PLC通信,

楼主(2013-05-13):
在电脑上装什么软件能将电脑和PLC通信进行人机对话,即将电脑当成触摸屏来控制PLC,请高人指教

网友A:
这样的软件很多的,例如三菱的GT SoftGOT1000,但需要授权。还有罗克韦尔的FactoryTalk View Studio等。

网友B:
这么不认真,最好不要干这种工作!
小猫

网友C:
一种方法是用组态软件,再一种方法就是用c或c++等编程软件,还有没有其他方法我不知道

网友D:
VB,VC,组态,

网友E:
三菱有仿真软件,试试看!

网友F:
常用的是组态软件,

网友G:
常用组态软件,另外就是自己编的软件VB VC之类的
西门子PLC、ABB变频器、康沃变频器特价销售;非标自动化改造,工业机器人改造
yigongcn.tao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