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PLC输出的脉冲变成电位器那样控制,这种是通过什么模块

楼主(2013-05-13):
大侠,PLC输出的脉冲变成电位器那样控制,这种是通过什么模块。谢谢!
喜欢工控

网友A:
很模糊的问题,是要用电位器调节脉冲输出还是要输出的脉冲是可调的

网友B:
有个不像样的建议,搭建一个VF或FV电路或者弄个AD模块,这样基本上可以解决你的模糊问题中的很多问题

网友C:
他的问题是用电位器给伺服或步进电机调速

网友D:
频压转换模块,可以把频率转换成需要的电压

楼主:
各位大侠我的问题,脉冲转成电压,是用什么模块?
喜欢工控

网友E:
DA模块
吃到老 学到老

网友F:
你用的什么PLC ,是不是想把 数字量转化为模拟电压量??

网友G:
是压频变换电路

网友H:
引用 网友E:
DA模块

网友G:
只是个简单的电子小制作再加个外壳而尔!
各位大侠,PLC输出的脉冲变成电位器那样控制,这种是通过什么模块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