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13):
刚开始是直接把USB转232口直接接在PORT口上。后来接口处发热。我才转成485后编程连接不上?是要专用的PPI线还是口坏了。

网友A:
需要继续换线看一下,线缆问题居多
今天换了一条40块钱的232转485的PPI电缆。USB转232还是原来的。好像连接上了一次。找到了CPU,再刷新下就又没有了。后来就连接不上了

网友B:
PORT口上有24V的电源,是否损坏需要进一步确认的。

网友C:
可能改了PLC通信口速率。。。

楼主:
现已连接上。还好没有烧掉口。现在二个口都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attachment=106130] 现已连接上。还好没有烧掉口。现在二个口都没问题。

你的运气不错。

网友D:
幸运儿,皆大欢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