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问题

楼主(2013-05-13):
请问三菱伺服电机速度一旦变快定位就不准是怎么回事,怎么调节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网友B:
怎么个不准法 详细说说 用的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B:
可能是你的参数没调好,如果是J2S的话 调高2号参数

网友C:
应该没这个问题,看看是不是有干扰

楼主:
型号是MR-J3A的,程序我也看了没什么问题,速度递减的,可是到最后位置确定的时候出现抖动

网友D:
把加减速速度调长点看看

网友E:
應該不會這樣,
線是否接錯了?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

网友F:
把加减速时间调长点试一试

楼主:
加减速调了也没有用,,要不要调节震荡什么参数的?

网友G:
本身定位跟速度没有关系。
以下原因:
1、脉冲输入线有干扰。
2、负载过大,伺服加减速度设置时间过短
3、机械本身的问题,联接不紧。

网友H:
先看驅動器接收PLC給的脈衝對不對,再用手動增益把響應頻率調到適當範圍,最後再調加減速時間!!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本身定位跟速度没有关系。
以下原因:
1、脉冲输入线有干扰。
2、负载过大,伺服加减速度设置时间过短
3、机械本身的问题,联接不紧。
这个人搞得时间长。。。

网友J:
同意10楼

网友K:
10F專家
zsh340

网友L:
位置增益没有调好

网友M:
搞好了没有

楼主:
机械上面改动了一下,有点效果,但是没有根除,速度还是不能提高,一提高位置就有变化,都说速度不会影响定位,但是速度太快惯量是不是增大

网友D:
调下增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