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14):
首先我没用过变频器,问几个问题!!!变频器三菱的
1.我连线单相220V电源经过空开 进接触器再到变频器输入端  单相的  。变频器输出直接接电机  电机400W  这样接可以吗????
2.参数设置的时候  变频器和电机连线  是连接的还是断开的?????
3.怎么操作才能保证人身安全,因为没用过,害怕电击或损坏设备?????
4.还有什么补充的  谢谢热心人!!!

网友A:
首先你要仔细的阅读要使用的变频器说明书。有些是支持单相输入三相220V的输出的。有些参数要在变频器停止运转的时候才可以设置的。跟变频器和电机的连接线没有关系,当然如果电机在设备上的话要注意把运转频率放低一点以免损坏设备。变频器最好是接地。
接地怎么接???要是电源给的是单相220V ,就L和N,没地线,怎么接地啊???谢谢

网友B:
好好看看变频器说明书吧,上面很详细。

网友C:
详看说明书,最好有个人当面指点下你,这样进步比较快
因为没人当面指点,因为看不懂说明书,所以。。。

网友D:
看说明书,相信自己

网友E:
1、我会这样配置 ,主电源到NFB,再到MSB   再到变频器。不用接触器,除非特殊情况
2、参数设置的时候,只是变频器通电,电机没电。
3、你用的应该是400w的输送电机,运行电流0.8A.没什么危险。电工手册操作就行了。
4、我很少用三菱的变频器,一般都用台达的。
热心助人!

网友F:
说明书,比较简单的,看看就知道啦
西门子PLC、ABB变频器、康沃变频器特价销售;非标自动化改造,工业机器人改造
yigongcn.taobao.com

网友G:
不是难事,看看说明书。

网友H:
看看说明书,参数设置的时候  变频器和电机连线  是连接的

网友I:
请一定要弄懂你要用变频器来达到啥作用先??!

网友J:
首先觉得楼主要好好学习下基本知识了!关于你这个问题主要还是以下几点
1.注意变频器电压等级,你是单相220v的电源,那你就得选同样电压的变频器
2.地线的问题,首先地线不是从你的电源开关引出来的,一般直接与机器外壳连接的是地线,机器上用绿线或者黄绿线作为地线。
3.就是关于变频器操作的问题。设置参数时建议还是在电机停止的情况下!在更换或者安装的变频器时候先要确保断开主电源开关!

网友K:
引用楼主小学没毕业于2013-05-14 09:27发表的 求帮助!!!变频器!! :
首先我没用过变频器,问几个问题!!!变频器三菱的
1.我连线单相220V电源经过空开 进接触器再到变频器输入端  单相的  。变频器输出直接接电机  电机400W  这样接可以吗????
2.参数设置的时候  变频器和电机连线  是连接的还是断开的?????
3.怎么操作才能保证人身安全,因为没用过,害怕电击或损坏设备?????
4.还有什么补充的  谢谢热心人!!!

1.可以的(您可參考三菱變頻器的接線圖,單相的請注意負載電流)
2.如果機械上運轉安全考量,可以接著
3.接線時要注意看標示,三菱的變頻器接地點標示

网友L:
引用 网友E:
1、我会这样配置 ,主电源到NFB,再到MSB   再到变频器。不用接触器,除非特殊情况
2、参数设置的时候,只是变频器通电,电机没电。
3、你用的应该是400w的输送电机,运行电流0.8A.没什么危险。电工手册操作就行了。
4、我很少用三菱的变频器,一般都用台达的。

楼主未必看得懂哦。

网友M:
看操作手册,慢慢调试就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