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编程,本人新手,还不太会

楼主(2013-05-14):
现场有一个水箱,怎样编程让现场水箱的温度通过三菱FX2N-4AD-PT这个温度模块存储到比如D100这个存储器中,然后与自己设定的一个标准温度值进行比较?

网友A:
用FROM TO 指令

网友B:
ld m8002 to k2 k1 k4 k4
from k2 k9 d100 k4
可以给这条语句来个具体的的注释嘛,我新人,不太看的懂
努力不一定成功

楼主:
我试了看看,刚刚接触PLC编程

网友C:
手一抖分到手

网友D:
请参考编程手册中的MOV和CMP指令,编程手册在本站可以下载。新手初学,必须参考编程手册。

网友E:
查一下模拟量转化数字量的指令。

网友F:
请阅读三菱FX编程手册,里面就有这样的例子介绍,PID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