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RS232通讯的问题?

楼主(2013-05-14):
有一款数显千分表,想通过FX3U PLC读取表的数值。
我将表插到电脑串口上打开串口调试程序,只要点击选中线路状态ER(DTR)后,数据接收正常,仪表数据不停的发送
但现在PLC采集,怎么设置参数都无法接收数值,不知道是哪里参数不对,求教!
注:这款仪表不需要发送指令给它,所以PLC直管不停的接收数据就行。
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校验位这些都是正确的

楼主:
是不是直接和电脑连的线不能和PLC连需要跳线什么的?

网友A:
具体看下仪表的说明书。有一定格式的
西门子PLC、ABB变频器、康沃变频器特价销售;非标自动化改造,工业机器人改造
yigongcn.taobao.com

楼主:
数据不对可以解决,关键现在啥数据都看不到,也不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