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PLC一屏两机通信问题

楼主(2013-05-14):
您好我想问一下关于S7-200PLC一屏两机通信问题?
PLC为两台CPU224XP
触摸屏为MP系列屏(支持多MPI)
其中需要屏幕能同时控制两台PLC,两台PLC之间不用通信。
现在有个方案就是采用MPI通信 两台S7-200做从站TP屏为主站来控制两台PLC。相问一下这个方案是否行得通?
如果可以的话要硬件要怎么连接。谢谢

网友A:
应该可以的

网友B:
可以,两个PLC站号设2和3就可以.

网友C:
走MPI协议不知道可不可以,可以试一下;希望试了之后能告诉我可不可以?(我现在没有MP系列的触摸屏)QQ:86011275
我刚刚试过两个PLC(200)做从站,屏(smart700 Ie)做主站,走PPI协议是不可以的。

网友D:
两台触摸屏一个屏我就做过

网友D:
额,是两个屏一个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