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14):
  最近在学习Proface触摸屏,有几个问题不太懂,想请教一下。

1、触摸屏Self-Diagnosis(自诊断)里有个Touch Panel(触摸屏)子菜单。进入后,点击触摸屏左半边,接触的地方会变为白色;但是右半边却没任何反应。且在使用其它功能时,右上角的“确认”或“取消”均无反应,这时只能断电重启了。请问这个是不是触摸屏有问题呢?(触摸屏反应较迟钝)

2、在给触摸屏做备份时,弹出“GP数据文件没有上载信息”。我在网上查了这个是“传输设置”里的“上载信息(Upload Information)没有勾选,也做实验验证过了。那这种情况下是不是不能备份呢。后来,听说可以用CF卡备份,这样做的话是否存在风险呢,具体的步骤求解。谢谢!

3、触摸屏上电屏幕上就显示”PLC COM. ERROR 02:FA:000,我查过手册说是“地址范围错误”。我只是将触摸屏与电脑连接上了,并未连接PLC,为什么每次都有这种情况呢。如果是地址错误,应该如何修改呢?谢谢!

网友A:
触摸坏了。不勾选上载,只能用专门软件备份程序。上载的程序只能恢复,不能编辑。没连接PLC,都会显示地址错误。020-82160150广州市伦科机电有限公司。专业维修触摸屏,提供触摸屏配件。技术问题可来电咨询李工。

楼主:
不勾选“上载信息”的话也可以备份么?请问用什么软件备份呢,具体该怎么做呢?谢谢!

网友B:
备份用你触摸屏软件就可以备份了。。。。。。
努力成就梦想。。。。。。 技术支持   5418469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