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S-30MR和伺服电机

楼主(2013-05-14):
有台设备使用FX1S-30MR的Y0与Y1控制伺服电机,继电器输出型说明上不能控制伺服电机,只能用晶体管型的控制伺服,不知道行不行,厂家说PLC输出改过了,不知到是真是假

网友A:
只要把输出点改一下就可以了,把继电器把成三极管具体电路找个维修的人就可以改了
jianming

网友B:
以后PLC坏了更换就麻烦了,厂家为省那2个钱太不负责任

网友C:
是金龙的送料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