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光电开关选型的问题

楼主(2013-05-14):
检测距离11CM左右,超过20CM会照到其它物体,,想选OMRON的,不知那个型号最合适,DC24V NPN的。

网友A:
这要看你使用光电开关的环境,例如防水防污等级。感应器安装位置和对感应器灵敏度的要求.主要就是这些方面了吧!你光说那么点条件对感应器选型没什么作用的!

网友B:
你可以选一个单反射的那种,不带有反射板的。上面有灵敏度调整,用于调整反射的距离,具体型号你看下相关的说明书。除外,选感应器还跟你的安装位置、方式有关。

楼主:
原来是用SCK CDD11N的,听说市场没有这个品牌的正品光电了,买的全是仿真,质量不稳定,想换一下欧姆龙的,用E3F3-D12,调节距离不稳定。陶瓷行业的。

网友C:
用奥普士,专业做光电的,

楼主:
之前也买过十来个奥普士CDD11N的,只是价格太贵,200多元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