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进步一小步

楼主(2013-05-14):
三菱FX2N 32MRPLC  CPU.E灯常亮,半小时前还能通讯上,功能都正常。想拆开看下,拆开装上后CPU.E灯就常亮 通讯不上,是什么问题?不会是坏了吧。三菱的东西没怎么脆落吧。以前也拆过,从来没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A:
引用楼主692326512于2013-05-14 22:39发表的 三菱FX2N 32MRPLC  CPU.E灯常亮 :
三菱FX2N 32MRPLC  CPU.E灯常亮,半小时前还能通讯上,功能都正常。想拆开看下,拆开装上后CPU.E灯就常亮 通讯不上,是什么问题?不会是坏了吧。三菱的东西没怎么脆落吧。以前也拆过,从来没遇到过这个问题。

CPU版或內部程式異常
因該是壞了,三菱FX2N的很久了吧!

网友B:
估计是那个cpu板和i/o板接口没插好,原来出过这样的故障,再就是把内存全部清除一下。

网友C:
里面的程序是不是重新写入过,可能程序有错误。

网友D:
不能清除内容,通讯不上的话估计CPU板坏的概率很大

网友E:
24+正常否?拆除24+线若正常,可能是某个接近开关损坏引起的。

网友F:
我在啤酒行业也遇到过,不过FX2N安装环境比较潮湿,一机械手设备投运了3年多,CPU-E指示灯亮了,硬件出问题了,更换新的PLC后,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