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接收编码器的脉冲时总是漏接 求高手指教!

楼主(2013-05-15):
编码器转2圈正常后就不稳定了!编码器是好的!
互相交流

网友A:
没安装正确吧,

网友B:
引用楼主dingmaowei于2013-05-15 06:24发表的 三菱PLC接收编码器的脉冲时总是漏接 求高手指教! :
编码器转2圈正常后就不稳定了!编码器是好的!
不知道你说的编码器是好的??你拿什么东西检测了吗??还有你程序写的正确吗?线路配的是否正常??

网友C:
编码器到底是不稳定 还是 好的???
你确定你使用的是高速输入口 并且使用高速脉冲接收指令吗?

楼主:
问题已解决了,是因为我在高速计数器内部又加了X3所以不正常了!
互相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