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220V电变三相380V,怎么弄?

楼主(2013-05-15):
由于家里没有三相电源,但是在家里又要测试电柜控制是否正常,所以询问一下是否有这种装置,要求变出来的电也是正弦波,输出要带零线。功率0.5KW就可以了。

网友A:
如果单纯的试验线圈电压是380V的接触器,则可以用220/380的隔离变压器或者自耦变压器。
如果想得到单相220V转换为三相380V的正弦波的结果,则可能需要一套价格昂贵的设备。

楼主:
主要是想给变频器送电,确认变频器控制正常与否。

网友B:
用个220/380的单相变压器。380接变频器上面。如果报警就把缺相报警屏蔽。这样就可以试机。

网友C:
买台小型三相发电机 ,3KW的一千元左右
下载积分:+5(loio) 热心助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买台小型三相发电机 ,3KW的一千元左右
用同一转速220V的0.5KW电机带三相380v的0.5KW电机发电可能更省,但效率不高。

网友E:
这个注意不错

网友F:
单相220V转换为三相380V的逆变器,价格高。

楼主:
价格贵的,只是偶尔用用,一千价格不划算。

网友G:
有的牌子变频器三相主电路和控制电路可分开;有的变频器可直接输入直流。不知你的变频器怎么样?

网友H:
直流输入540vdc ok

网友I:
用一只單相220/380v變壓器,即可測試變頻器之功能

楼主:
两相给变频器,可以运行?

网友J:
引用 楼主:
两相给变频器,可以运行?
可以!除非您那0.5KW變頻器功能強大有輸入缺相保護!建議變壓器買個1.5KW單向即可

网友K:
需要改线圈吧

网友L:
单相可以运行,220转380V隔离变压器就可以了。小变频器很少有缺相报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