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助一下

楼主(2013-05-15):
大家好,为什么我的GX Works2在PLC写入的时候时不时的出现
MELSOFT应用程序错误 请重新启动《ES:0180800C>

楼主:
怎么没人理我啊

网友A:
操作系统或者软件冲突的问题居多。

网友B:
没碰到过,建议重新安装下

楼主:
感谢版主的指导,重装后现象依然

网友C:
是不是清理过系统了,

网友D:
安装的时候把杀毒软件等等全部关掉,再装试试。
自动化系统PLC+CIM程序;光电面板半导体PCB(LUL,显影蚀刻清洗机,OVEN等设备)及物流行业

网友E:
是不是你软件问题?或者电脑系统故障

网友F:
重新安装就是

网友G:
你的是WIN7的系统吧?

网友H:
先换个系统,再重装试试
少于10字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