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威纶屏问题

楼主(2013-05-15):
威纶tk6070IH的屏 怎么改系统的时间

网友A:
软件里可以修改的,屏上在右面触摸会出来系统设定的对话框,输入密码就可以了,好像原始密码是六个1.

楼主:
有没有这个屏的手册啊 能发我一份吗

网友B:
软件里可以直接更改,也可以在触摸屏上改
一般在屏幕的右下角有一个箭头,点击后出现一排选项,选择系统设置 初始密码6个1 里面可以改IP地址 系统时间 屏幕亮度等

楼主:
现在有密码不是六个一了 有没有什么破解工具啊 可以破解系统密码的呢

楼主:
可不可以把程序下载来 然后再把屏恢复出厂设置 再把程序写进出呢
这样子可不可以呢

网友C:
右下角 一个小点 进去 可以改时间 屏幕亮度 等等

网友D:
软件里可以修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