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 用的多吗?

楼主(2013-05-15):
感觉没三菱好用?cpm1a支持模拟量处理吗?感觉西门子模拟量处理比三菱 欧姆龙强大多了!

网友A:
引用楼主ghf09于2013-05-15 16:01发表的 欧姆龙PLC 用的多吗? :
感觉没三菱好用?cpm1a支持模拟量处理吗?感觉西门子模拟量处理比三菱 欧姆龙强大多了!
强大不是凭嘴巴说的,要拿出实际对比的,楼主这个标题党……

网友B:
CPM1A 太古老的东西啦。
OMRON现在的主流小型PLC是CP系列,其中的CP1H-XA型自带4入2出模拟量,分辨率6000或者12000可选,用起来很方便。性价比还是很高的。

网友C:
用过欧姆龙PLC在线编辑程序的朋友应该都知道,欧姆龙PLC好不好用,我最喜欢用的也就是这个功能

网友D:
OMRON很好用,使用方便,CP系列自带模拟量处理。

网友E:
日本仔的PLC 处理浮点数太差啊

网友F:
还行,模拟量和温度控制比较方便,我们公司70台机器再用,感觉很稳定。

网友G:
欧姆龙PLC在线编辑,确实非常好用,非常顺手!

网友D:
CJ1 CJ2浮点处理还可以。

网友H:
初学配置也简单,普通USB线就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