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15):
哪位大侠有富士G11系列变频器的RTU寄存器地址啊,能给小弟一份吗,谢谢了。

网友A:
说说你需要知道哪些参数的Modbus地址?

网友B:
看看是不是你需要的 富士G11P11使用说明书(2).pdf (425 K) 下载次数:162

楼主:
谢谢楼上的大哥,不是要的那个手册,我要的是RTU的寄存器地址
主要是设置频率,输出频率,输出电流,输出电压,正转,反转,停止,故障复位,故障读取,等参数的地址,主要目的是和触摸屏做modbus RTU通信,
谢谢三楼的cvlsam 大哥,能告诉小弟吗,网上找了很久都没找到,富士的技术支持电话一直是坐席忙。。。。

网友C:
是这份吧,你看看:
附件: 富士变频器5000G11S-P11S的RS485通讯手册.pdf (425 K) 下载次数:301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大哥,不是要的那个手册,我要的是RTU的寄存器地址
主要是设置频率,输出频率,输出电流,输出电压,正转,反转,停止,故障复位,故障读取,等参数的地址,主要目的是和触摸屏做modbus RTU通信,
谢谢三楼的cvlsam 大哥,能告诉小弟吗,网上找了很久都没找到,富士的技术支持电话一直是坐席忙。。。。

已经站内短信回复你了……

网友C:
搞错了,上边那份是富士FGI-bus,不是Modbus-RTU.

网友D(2013-11-26):
兄弟 富士G11系列变频器的RTU寄存器地址啊,你搞定了没有。能给小弟一份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谢谢了

网友E:
谢谢,正好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