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J1M几个特殊地址求大神解释下。。。

楼主(2013-05-15):
PLC为CJ1M,第一次接触欧姆龙,程序里有4个地址看不懂,分别是1559.06, 1569.06, A202.04,A202.03.求大神解释下,感激不尽。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A:
你用到了那些特殊模块啊?SCU?CLK?
是一个AD模块

网友B:
应该是特殊功能模块的地址吧 你看下硬件配置里面的地址分配 希望对你有帮助
感谢!

网友A:
wu32u2
在您发表的文章上留言了。
文章:
[url=http://www.ymmfa.com/read.php?tid=142788 ..
AD模块的地址不会从1500开始啊,你把整个PLC的IO表发来看看用到了哪些模块

网友C:
是通讯方面的,可能是用了scu模块